寻0.9V电源ic

楼主(2010-06-03):
现有一项目用到DC0.9V,电流150mA以上就够,大部分厂家没有,选了几个都没现货,望高手指点,实在不行我只能用PWM自己做了。先谢了!

网友A:
用DC-DC型LED恒流芯片,这类芯片的取样电压比较低, 多大数为几十mV

楼主:
高手光临,荣幸( ⊙ o ⊙ )啊!我对这块不是很了解,能否推荐几款常用的,体积越小越好。O(∩_∩)O谢谢!

网友B(2010-08-05):
MP8708                *        输入4.5V to 21V        输出0.8V to … /4A

网友C:
俺用的捷特科 ZXSC310 0.8-8v 应该够用
不过不便宜

网友D:
不同意2楼说的,楼主是想选个恒压方案,没必要用到led那些恒流专用方案。

网友A:
俺好像还没看到过取样输入小于1.25V的DC-DC,输出0.9V怎么办?加一颗运放作正相放大?

用LED恒流芯片,取样输入电压很多是几十mV, 两个电阻分压即可实现。

网友E:
MP1517反馈电压是0.7V的,输出3A;
MP2307反馈电压是0.925V的,输出3A;
MP2359反馈电压是0.81V,SOT-6封装,输出1.2A
.....
早前还见过反馈0.1V、0.2V的,太多太多了,自己去找

网友E:
ap1513、ap1530等反馈电压都是0.8V

凌特的很多也是0.8V的,但一般都很贵,就不推荐了

网友A:
小X竟然找到这种神器,哈,都用在什么场合啊

恒压的就不必要用恒流芯片,局限性很大,二者原理上只是取样电压不同而已。反过来只有恒压芯片要当恒流用怎么办?加一颗lm358就行了。

网友E:
都是很平常易购的DCDC,公司用的很多,加个也都不算贵

并不是什么“神器”哦~

网友A:
平时不太关心这些低压器件。奇的是什么需求会要零点几伏的大电流,小X搞的电路是什么玩意?很多内核都超过1V的吧。

网友E:
现在的器件,内核电压1V左右的太多了,而且反馈电压多少伏并不代表就只用这个电压,当然可以通过调整分压比来获得各种需要的电压

一般实际应用都不会直接在FB电压下输出,而选择哪种更多的是看中效率、可靠性、性价比等,
各种电压都用同一种IC,备货、设计就方便多了

网友A:
从DC-DC的制造技术上讲,低反馈电压的器件意味着需要低压的能隙基准源,电压越低,工艺要求越高。如0.4V的基装源就比1.25V的成本高许多。相反,几十mV的恒流芯片,绝大部份恰恰是用高电压的基准源经电阻分压得到低参考电压。

网友F:
楼主现在找到了合适的没?看看SGM6006,最低可输出0.6V,最大600mA的负载能力,现货充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