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做过-- 点火器系统 提前角的程序

楼主:
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最简单 点火系统,630的11脚(RA2)检测触发脉冲计算转速(判断触发脉冲高低电平持续时间),
  10脚RC0触发可控硅点火;
  发动机旋转一圈出现一个触发脉冲,一个触发脉冲包括一个高电平和一个低电平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
网友A(2010-06-12):
还是10多年前做过的东西了,
你必须拿到发动机公司的一个速度和点火提前角的参数图表.然后再根据速度预测实现准确的点火.

网友B(2010-08-29):
可以再完善一下,做成可调节或可预置的。

网友C:
没有做过 ,不过你可以详细描述清楚问题,俺们可以给你一些建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