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S DATASHEET 中STACK 描述是啥意思?

楼主(2010-06-03):
(图片)

网友A:
一个是最大能力,另一个是实际的实现方式,可以认为没有矛盾

网友B:
这里是说堆栈指针是16位的寄存器,最多可以访问64K的空间。

在具体实现时,这个16位的堆栈指针的高几位是由硬件固定死的,不能改变。请看下面的截图中,在STM8参考手册中的说明。

从楼主位的下面那张图可以看出,这个器件堆栈指针的高7位被固定死了,数值为0000001,即堆栈指针的变化范围被固定在0x0200~0x03FF之间。注意,我怀疑手册中的数字有错,似应为512 bytes stack;如果没有错,则堆栈指针的变化范围被固定在0x01FF~0x03FF之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