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香主,stm32 IIS接那种DAC好??请推荐

楼主(2010-06-03):
STM32 好象没有LRCK的引脚
大伙们请推荐一款常用的(最好8脚封装)
只做立体声出输,不做输入

网友A:
对不起,我不知道,你问问其他人吧。

楼主:
ws 是否就是 LRCK引脚呢?

网友B:
ws 是否就是 LRCK引脚呢?
引用 楼主:

印象里ws 是选择左、右声道的

网友C:
看LZ需要多大精度

网友D:
又是卖广告的

网友B:
ST的官方板子上用的是Cirrus Logical的DAC,建议可以找找Cirrus Logical、TI、MAXIM,会有收获

网友E:
TI公司有几款DA还是比较好用的,SPI通信接口,操作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