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菜鸟斗胆请香主帮忙!!!!!!!

楼主(2010-06-03):
最近超级新手用EM—STM3210C的开发板调试串口USART模块,程序如下,在用H—jtag仿真时,打开内存观察窗口,运行到USART_SendData(USART2, 0x0a),发现发送数据寄存器的内容一直没有变化,不知道什么原因,请指点!
菜鸟用USB转串口线,从开发板的串口引至电脑的USB口,打开超级终端,接收不到任何数据,菜鸟不知道什么原因,请指点!
后面菜鸟又用示波器去读发送口的数据,完全没有数据输出,怎么回事啊?
时钟起震了,感觉串口的寄存器也配对了———菜鸟一步步去观测了寄存器的内容。难道菜鸟疏忽了什么地方?实在是晕死了。郁闷至极!
2楼说可能是重映射的问题,我改过来了,还是没输出,狂晕!为什么呢?
为什么没人回复呢,抓狂!

昨天下午发的帖,没人帮忙,崩溃了!!菜鸟在实习期,项目很急,上头催的紧,已经没心情坐下来慢慢研究了,所以斗胆请香主大人移驾过来看一下。
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stm32_eval.h"

#ifdef USE_STM3210C_EVAL
  #define USARTx_IRQn   USART2_IRQn
#else
  #define USARTx_IRQn   USART1_IRQn
#endif
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(void);
/* Private func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int main(void)
{

RCC_Configuration();
    /* 系统时钟配置 */
   GPIO_Configuration();
/*GPIO配置*/
//NVIC_Configuration();
    /* 中断配置 */
USART2_Configuration();
/*USART配置*/

while(1)
{
USART_SendData(USART2, 0x0a);
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}
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
{
SystemInit();
    //下面是给各模块开启时钟
    //启动GPIOA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D,ENABLE);
    //启动AFIO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    //启动
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USART2, ENABLE);
    //启动DMA时钟
    //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 ENABLE);

}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Remap_USART2, ENABL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5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  //推挽输出-TX
  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 //浮空输入-RX
  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9600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Tx | USART_Mode_Rx;
    USART_Init(USART2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
    //USART_ITConfig(USART2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
    USART_Cmd(USART2, ENABLE);
}

网友A:
帮看了一下资料,USART2 的 REMAP你没有做

楼主:
谢谢2楼,我刚看完别人的程序,感觉到可能是重映射的问题。然后回来看了一下。看见你的回复,感觉应该是这个问题了,我再回去折腾下,谢谢了!我上星期才接触这些东西,项目又很紧,又是超级新手,见笑了。

网友B:
先直接用串口,看有没数据

楼主:
请大家说说话啊

网友A:
USART2 的 REMAP不会?

可以在GPIO_Configuration进行USART2 的 REMAP:
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Remap_USART2, ENABLE);// Remap of USART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