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3 中断问题!

楼主(2010-06-03):
/* Keil wants Interrupt functions to include 'interrupt 0' */
#define CY_ISR(FuncName)  void FuncName (void) interrupt 0
/* Keil wants Interrupt function prototypes to not include 'interrupt 0' */
#define CY_ISR_PROTO(FuncName) void FuncName (void)

头文件中的 上面两个函数什么意思,
白话文~~~~

网友A:
如果你使用过51的话,后面个void FuncName (void) interrupt 0 是keil 使用的标准中断函数,之前就是一个宏定义,第二个依然是个宏定义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