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心请教!谢谢,请高手耐心下!

楼主(2010-06-03):
电路中灌封是什么意思?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DD?还有帮我分析下这几个晶体管的作用是什么?
本人现在是菜鸟,基本放大电路才搞明白,晶体管多了就有点晕!主要一个管子的射击后面又接另一个的****,帮我具体分析下吧(各部分电压电流怎么算的)多多 关照!
请高手具体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!

楼主:
大家都不懂?
呵呵,开玩笑,是我不会问问题!
高手看下,指点下 怎么问啊 !

网友A:
驱动电机正、反转,你假设F_OPEN后者F_CLOSE中的一个为低电平,顺着看就知道了。不过这个电路看起来有点别扭,不知道跟标准H桥比,是不是想省下那两个非门哈。

网友B:
画成标准的桥比较容易看清楚,T6画到T2下面,T5画到T3下面。
D4D5如果是普通二极管,这样接什么用也没有。

网友C:
主要一个管子的射击后面又接另一个的****

哈哈,这个开始也把我搞懵了~

网友C:
电路中灌封是什么意思?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DD?

从板子设计上说,我看灌封的意思是:电机这一块兼集成了那几个元件(装在一起),电路板设计时不必顾及它们。
虚线框框里有什么就有什么DD。

网友C:
基本放大电路才搞明白,晶体管多了就有点晕!

将两个输入晶体管的种种逻辑排出来,再看看就明白了。不过,事先应当了解这个电路的功能----正反转控制。

网友D:
两个二极管是稳压管,稳压管正向时是一般二极管,反向时就成了稳压管。就是无论进来电流怎么样子,输出是电压值绝对值一定,就是正反向电压额定的电路,这样保证给后面的电机正确的电压。(稳压和保护)。
左边的两个PNP共射放大,无非就是电流放大,后面俩个NPN共射放大,只是组成差动电路(共模的??)。就是这个样子。

网友D:
不要怕,这些是基本电路组合成的。把你要看的晶体管外面的电路看成一个负载带进去,就豁然开朗了。封装只是器件工艺特别成熟了,而冯的,想想看电机都带个保护的电路多好啊。。。。
我是新手,漂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