锂离子电池,是否会出现有电压,不能输出电流的现象?

楼主(2010-06-03):
聚合物锂离子充电电池,如果使用时间较长,多次充放电,会不会出现有电压,不能输出电流的现象?
  我设计的一个产品,是用电池驱动一个小型直流电机,我想在开始工作之前,就驱动一下电机,确定电池有驱动电机的能力,然后才开始工作。
  如果工作后,到最后需要驱动电机了,结果电池没有足够的电流驱动,就不好了。
  大家说说,电池会出现电压在3.7v到4.2v之间的正常电压,而却不能输出电流的情况吗?

网友A:
大家说说,电池会出现电压在3.7v到4.2v之间的正常电压,而却不能输出电流的情况吗?

随着电池用旧了,内阻变大,不能输出足够大电流有可能,但不会一点电流也拿不出

网友B:
到最后一点电流也没有了。

网友C:
好象是的

网友:
会这样的,电池用时间长了,不仅仅是内阻变大,而且容量也会变小的。存储容量小了,内阻大了,电流自然就小了。

网友D:
电池要做好过充,过放的保护,不知道问这个问题有什么考虑吗?是自己想做保护电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