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高分拜请高手扔掉main函数?

楼主(2010-06-03):
main函数,我想大家都了解,只要你会C编程,你就会知道main?我想它是比你第一个
"hello world!"还早的程序。可是它的作用呢?我想不是每个会C编程的人都知道?如果
当你有一天可以对main说拜拜时,那你就算是入门了!这里高手如云,望高手们能在IAR中扔掉这个main!!!

曾经对ADS有点了解,所有初始化流程都可以自己为所欲为,包括可以不用那个我第一节课就学习的main函数,但是在IAR中,目前还没成功!望高手们赐教!

这里主要牵扯的问题有:
1、硬件初始化
2、运行时环境初始化
3、编译器特性

网友A:
扔掉main函数?有意义吗?

你想让一棵树只长树冠而没有树干?

如果只是把main函数的名字换一换,不过是偷梁换柱而已。

网友B:
main只是个标记而已,没有什么意义,就跟平时使用的函数是一样的,想用什么名字都可以。
ads1.2比较好换,iar基本上不可能,它已经把main写死,打包成库了。

网友B:
香主帮我看看我提的问题吧,呵呵

网友C:
为什么要扔掉MAIN,新、想不明白,毫无必要

楼主:
香主,可能还没明白意思,
我主要的目的,不是main
可以这么说,如果你扔掉main意味着C运行时的环境要自己建立,那就得很了解IAR编译器的初始化流程
各它所生成的一些RO RW ZI相关的符号,目前是IAR似乎无法得到加载域的RO RW ZI相关信息,只能得
到运行时的RO RW ZI相关信息。

楼主:
扔掉main还意味着你扔掉了semihosting(在ADS中是这样),一些和semihosting相关的函数你就得自己实现了,最经典的就是fputc.

楼主:
其它的还有像malloc等相关的函数

楼主:
问题补充:
IAR中如何实现自己完全控制初始化流程!
或者说IAR中如何得到加载域的RO RW ZI相关地址信息!

网友A:
你这是非典问题,还是直接问问IAR吧,:lol

楼主:
更或者说IAR中如何自己完全建立C运行时环境?而不用借助 "?main".

楼主:
ST版面这么火,而且这里高手云集,我想即使是非典问题也有偏方的!更关键的是我确实需要自己建立初始化环境!

楼主:
其时在ADS MDK中也很简单,编译器自己可以导出
|Image$$bss$$ZI$$Base|
|Image$$bss$$ZI$$Limit|
|Image$$text$$Limit|
|Image$$data$$Base|
这样的符号,然后自己做初始化就可以了,
但不知IAR怎么回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可以导出映像文件中相关段的信息。

网友D:
IAR 442的我知道,拷贝个cstartup.s过来修改即可。
IAR5.4还不知道

网友E:
楼主有点神经病,我刚入行的,可想而知,去掉了,你还不是自己再弄个等效于main的 入口,只是掩盖了这个main字眼而已;

楼主:
拜托,弄懂了题目再发表言论!关键不是弄不弄掉main,而是程序从开始到main的过程!!!!

网友F:
唉.真怪.当年那个谁也是不用main的.你跟他学去吧.豪杰超级解霸的作者

楼主:
你光会用main了,你为什么不想想你的全局变量是谁给你初始化的!!!!问题关键是IAR中如何自己初始化这些工作!!!如何从IAR中获取这些RO RW ZI的信息!!!!!

网友A:
14楼的方向是正确的。

楼主:
香主:
如果可以copy cstartup.s修改就可以解决问题,我就不用这么愁了,关键不是IAR没有给出映像文件相关符吗?

网友A:
肯定会有,只不过你不知道。去找IAR的技术支持问问吧,:D

网友G:
main是程序的入口.
如2楼比喻的树干.:)

网友H:
俺的思路:

咱以IAR 5.3,STM32F10X为例:
相应的startup_stm32f10x_xx.s中有如下的代码。
Reset_Handler
        LDR     R0, =SystemInit
        BLX     R0
        LDR     R0, =__iar_program_start
        BX      R0

__iar_program_start是IAR的函数,俺们见不着其源代码。
但SystemInit的源码是给出的,可以把程序直接放在SystemInit中。

楼主:
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。
其实帖子发出后,大多数回复都是文不对题,不知是不是我问法不对?

回复静默:
__iar_program_start只是一个符号,类似汇编里的伪指令ENTRY,你可以改成你愿意的任何符号,只是你得在IAR选项里重新设置下你的ENTRY,因为默认的是__iar_program_start。 至于什么是ENTRY你自己看吧!

网友I:
说白了就是想自己初始化CPU,不使用系统初始化而已。  表达严重不清楚。。。

网友J:
呵呵,看了半天终于明白楼主的意思了。

他是想把建工程的时候编译器已经做好的那些东西都自己搞。

网友K:
main的主要意义就是进入后不再退出,是一个死循环
去掉没什么意义,最终程更换后的程序还是和MAIN一样的结构
STARTUP程序中转到MAIN,MAIN可以理解为应用程序的入口处
C语言的这种安排已经很合理,没有必要。

网友K:
如果想在MAIN之前做一些手脚那就改startup程序就可以了,编译器都提供相关修改方法。

楼主:
30楼:
呵呵,看了半天终于明白楼主的意思了。
他是想把建工程的时候编译器已经做好的那些东西都自己搞。

正解,看来是我表达不清楚!!!

楼主:
main的主要意义就是进入后不再退出,是一个死循环
去掉没什么意义,最终程更换后的程序还是和MAIN一样的结构
STARTUP程序中转到MAIN,MAIN可以理解为应用程序的入口处
C语言的这种安排已经很合理,没有必要。
如果想在MAIN之前做一些手脚那就改startup程序就可以了,编译器都提供相关修改方法。

如果你可以让你的IAR工程里没有符号main而且可以编译运行时请再说。。。。。。。就可以了。

网友I:
问的人脑袋不清醒,回答的一大帮人也是。。。
都不带误差修正功能。

楼主:
30楼:
呵呵,看了半天终于明白楼主的意思了。
他是想把建工程的时候编译器已经做好的那些东西都自己搞。

现在问题是IAR好像不让自己搞,一些相关的符号信息并没有显示给出!!!!

网友L:
唉。。。。傻的问题

网友M:
STM32用中断向量表指明复位后程序执行地址
在IAR中有个__vector_table,其第二项是__program_start
你把这个换成你自己写的初始化的函数就行了,初始化好了之后再调用main或是你想执行的程序

至于RO,RW,ZI这些信息,可以从map文件和__program_start反编译的结果中找到一些线索

P.S. 楼主这样做有何意义

网友N:
从开始到MAIN不就是初始化的过程吗,有什么问题呢,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

网友O:
你看一下汇编就知道是如何到main的了

网友P:
菜鸟级别的我就不掺和这个了。。

网友Q:
貌似高手

网友R:
这应该对编译器需要一定的了解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