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,菜鸟都请进!等待解决!谢谢!

楼主(2010-06-03):
公司要我们做个声光报警器(220供电,不要单片机),我们部都不怎么会啊!我以前最多做个电气测试,望大侠们支点招!
我最近在努力学习中,总结了下面的几点(难点):
1,做个稳压电源:AC220整流滤波再接个7805什么的
2,传感信号的放大:弄个什么4运放什么的(不知道选什么运放)
3,弄个 电压比较器:过参考电压就触发信号
4,弄个振荡器
问题1:关键电阻和电容怎么接接多少?电阻反馈的什么的,滤波的电容0.1U 10U我也知道点,具体要画原理图我 就无从下手了 !
     2:要求报警时报警灯亮一段时间,这个怎么实现啊(单片机我还知道可以用程序DELAY下,这个没单片机怎么弄啊,我也 大概知道是用振荡器或者RC充电放电或者IC来实现,但是具体怎么 弄啊 ?5555可以弄不?)
     3,还要一个可以自检的,怎么弄啊
     3,如果通过大侠的指导或者我直接找个类似的图,我先画好原理图,大概懂了电路原理,我把电路焊起来调试好之后,是不是要把PCB也做出来,让后拿到外面批量做,我们再拿回来焊个蜂鸣器,传感器什么的,再测试封装下,这个产品就可以了吗 ?(型式批准样品合格证什么的,送审以后可以做对吗?)
    这是老板让我尝试的,我想做做看,大家给点意见,我好入门啊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期待大侠的解答!!!!!

网友A:
信号是什么,功能逻辑如何,要驱动多大功率的喇叭、报警灯?

楼主:
气体浓度   响度70db 等亮就好,家用的报警器

楼主:
我问问题没什么 水品啊,但我是新人我怕谁啊 !
大家还是帮忙看看啊 !!!!!!

楼主:
大侠快现身吧
我需要强烈支持!

网友A:
那没什么难度了,传感器输出类型选继电器即可。浓度超标了,传感器就会驱动继电器动作,外面接报警灯……

楼主:
先 谢谢LS了
还有个 问题啊:
我 焊好调试好,批量做的话怎么弄啊 ?
是 不是画个印刷电路板PCB图啊 ?然后发给外面的厂做啊?只要一个PCB图就好了 吗 ?
问题比较低级啊,还望大侠指点!!!!

网友B:
什么传感器啊?输出信号时什么?

网友C:
你说的难点里面 第一条要变压为5.5V以上再整流滤波稳压,第二三四条都可以用运放做出来,如UA741,ULN2003.其他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做,我也菜鸟一个,定时可以用555吗?不知道,呵呵

网友A:
……你们这种情况最好还是把设计外包,让对方提供设计图纸和BOM。
如果是自己DIY一个,直接飞线或者用洞洞板焊就行了。

网友D:
完全不懂得话,不是很好搞的

网友E:
有什么不好弄的,把参数弄明白一切就自然搞好了

楼主:
我先弄个相关电路图,焊上调试下?反正报警器要求不高,布线应该影响不是很大吧 ?什么旁路电容啊,滤波啊我也懂些,而且这个可以以后再深入研究!呵呵我也是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,模电数电什么还是东一点,也可以用以点,要不我也不敢去做!
谢谢大侠的关心,过程还需要大家多指导,谢谢 !

网友F:
建议做外包吧

楼主:
做外包多少钱啊

楼主:
建议做外包吧
引用 网友F:

做外包多少钱啊 ?

网友G:
做外包一般不贵。

网友H:
看来你不熟悉这些电路,不要自己搞,到创业版发包一下比较好。https://bbs.21ic.com/iclist-57.html

人该认低的时候就得认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