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SMC 时序时间计算 ADDST DATAST

楼主(2010-06-03):
关于这两个参数的计算 根据如上条件 是怎么算出来0x00 0x00 0x06的?
下面来掰一下小学计算:
1.( (ADDST + 1) + (DATAST + 1) )*HCLK =MAX(Trc ,Twc);
2.DATAST*HCLK = Twp;
3.DATAST = (Tavqv + Tv + Tsu)/HCLK - ADDST - 4 ;手册上写这个必须满足 我理解是Tavqv 参数有最大值 所以不能超出 不知道对不对
根据上图的参数:
由2 DATAST = Twp/HCLK = 45*72*0.001 = 3.2 为了满足WE 取 DATST=4;
那么由1 ADDST = 70*72*0.001-2-4 = -1; 貌似很多情况会出负值 查了下 版主写的是 不合理就换合理的 那好 我换0
再根据3 DATAST = (36 + 70)*72*0.001 - 0 - 4 = 3.6

好结果是 ADDST = 0  DATAST = 4 手册是怎么出0x06的?
哪位算过这里啊?

网友A:
这份笔记写得不好,作者怕有问题,私自改变了设置数值,又没有给出解释,已经要求作者修改,不久就会有更新版本了。

楼主:
那弱弱的问句 我这么算对吗

网友B:
如果LZ有数字示波器,建议自己修改参数调一下,比考虑AN的公式来得快

网友C:
很好很好,楼主顶你一个

楼主:
4楼 不久以前我手里也是有一台让我很满意的示波器的 但现在 手里这台年龄比我小两岁~~

楼主:
而且 也不用用个片子就看示波器调 毕竟用算的快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