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

楼主(2010-06-03):
看了SMT32F107,一直不清楚RMII和MII到底啥意思?两者有何区别?哪位能帮我解惑,感激不尽!

楼主:

答案从google找到,如下:

 MII,即媒体独立接口,是IEEE-802.3定义的以太网行业标准,用于Fast Ethernet MAC-block与各种类型的PHY连接。它包括一个数据接口,以及一个MAC和PHY之间的管理接口。   数据接口包括分别用于发送器和接收器的两条独立信道。每条信道都有自己的数据、时钟和控制信号。    管理接口是个双信号接口:一个是时钟信号,另一个是数据信号。通过管理接口,上层能监视和控制PHY。     在其他速率下工作的与 MII等效的接口有:AUI(10M以太网)、GMII(Gigabit以太网)和XAUI(10-Gigabit以太网)。   RMII (Reduced Media Independant Interface )   RMII是简化的MII接口,在数据的收发上它比MII接口少了一倍的信号线,所以它一般要求是50兆的总线时钟。RMII一般用在多端口的交换机,它不是每个端口安排收、发两个时钟,而是所有的数据端口公用一个时钟用于所有端口的收发,这里就节省了不少的端口数目。RMII的一个端口要求7个数据线,比MII少了一倍,所以交换机能够接入多一倍数据的端口。和MII一样,RMII支持10兆和100兆的总线接口速度。

网友A:
Media Independant Interface  vs.  Reduced Media Independant Interface

: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