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,菜鸟都请进!等待解决!谢谢!

楼主(2010-06-03):
公司要我们做个声光报警器(220供电,不要单片机),我们部都不怎么会啊!我以前最多做个电气测试,望大侠们支点招!
我最近在努力学习中,总结了下面的几点(难点):
1,做个稳压电源:AC220整流滤波再接个7805什么的
2,传感信号的放大:弄个什么4运放什么的(不知道选什么运放)
3,弄个 电压比较器:过参考电压就触发信号
4,弄个振荡器
问题1:关键电阻和电容怎么接接多少?电阻反馈的什么的,滤波的电容0.1U 10U我也知道点,具体要画原理图我 就无从下手了 !
     2:要求报警时报警灯亮一段时间,这个怎么实现啊(单片机我还知道可以用程序DELAY下,这个没单片机怎么弄啊,我也 大概知道是用振荡器或者RC充电放电或者IC来实现,但是具体怎么 弄啊 ?5555可以弄不?)
     3,还要一个可以自检的,怎么弄啊
     3,如果通过大侠的指导或者我直接找个类似的图,我先画好原理图,大概懂了电路原理,我把电路焊起来调试好之后,是不是要把PCB也做出来,让后拿到外面批量做,我们再拿回来焊个蜂鸣器,传感器什么的,再测试封装下,这个产品就可以了吗 ?(型式批准样品合格证什么的,送审以后可以做对吗?)
    这是老板让我尝试的,我想做做看,大家给点意见,我好入门啊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期待大侠的解答!!!!!

网友A:
此帖可能发新手园地比较合适。
1、电源总要在其它电路确定之后再做,也许运放需要用双电源呢?
2、“要求报警时报警灯亮一段时间”,不准用单片机,那就用个单稳态触发器好了。
第一个3、不准用单片机,无非是手动施加一个传感器的信号,看看是否报警。
第二个3、估计你做出来,也成不了产品。再说,搞送审也不是你的事情。
把系统要求和传感器信号搞清楚再说吧。

网友B:
传感信号放大,估计要选电阻电容的,看信号类型了.如果只有直流信号,可能电容都不要的.
运放也是啊,精度要求了,不行就324什么的.
比较器也可以用运放做啊.
比较器以后的电路,就全部用逻辑电路元件可以了,cmos的.可以用与非门加电阻电容做振荡器.至于你说的亮一段时间,按楼上的用单稳态了.
其实我们做的和市场比较通用的报警器,方式是报警来了,响和闪亮,按一个按钮停响常亮,复位消失后灭.可以有一个按钮检查灯.

网友C:
这是老板在考你呢,

你可以拆一个楼道里常用的那个“声光控开关”,看看那里面是怎么做的,----把电路画出来------自己装一个再试------然后再看一个别人用的器件-----了解一下原理。

网友D:
阻容降压,光敏电阻,咪头 加324 估计差不多了,再加个555延时 基本就OK了,随便找本电子设计制作,上面都有的声光控电路

网友E:
你搞没搞过电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