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讨stm8堆栈突破1024大限方法

楼主(2010-06-04):
探讨stm8最不爽的地方:堆栈有low limit

比如说STM207SB, 堆栈指针值是0X1400时,再执行一次PUSH A,堆栈指针就会回到0X17FF。

堆栈最大只能用1K RAM。

这如何移植 RTOS呢?用RTOS,堆栈只用1K,基本上无用。

也发现,堆栈如果跳过0X1400,再执行一次PUSH A,堆栈指针并没有回到0X17FF。

如果把堆栈移到别处,是否可行呢??

测试发现:

SP=0x1400 ,push a,SP=0x17FF
SP=0x1000 ,push a,SP=0x0FFF
SP=0x0C00 ,push a,SP=0x0BFF
SP=0x0800 ,push a,SP=0x07FF
SP=0x0400 ,push a,SP=0x03FF
SP=0x0000 ,push a,SP=0xFFFF

网友A:
估计你没有看我回答你的问题:STM8S DATASHEET 中STACK 描述是啥意思?

你可以回头看看那个帖子,硬件限制了堆栈的大小。

但是你的测试也很有意思,你不妨试试看能不能突破1024字节的限制。

网友B:
测试结果是挺有用的,这说明不同TASK可以用不同区域的STACK,用RTOS还是没有问题的。
问题主要在于,对于链接文件 需要手动设置不同TASK的STAC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