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香主 STM8S103K3T6触摸返回错误

楼主(2010-06-04):
使用STM8S103K3测试STM8触摸按键,但是一直状态错误,跟踪为
(pKeyStruct->Channel.LastMeas < SCKEY_MIN_ACQUISITION)
电路检查过多回,同参考设计也没什么大的出入,通过IO直接控制测试波形也有变化。
请问可能会是什么的问题。谢谢

网友A:
某些参数需要根据具体电路板进行调节,看样子这点没做

楼主:
进行过了一些参数调整,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表示参数调整的没有问题。

网友B:
具体是需要调整哪些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