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单片机

楼主(2010-06-04):
求单片机,裸片(邦定的),至少16个I/O口,带LCD驱动,至少32SEG,4COM,功耗不超过50uA,ROM 4K以上,3V电源,大家帮忙推荐一下,谢谢。

网友A:
羚羊应该有吧

网友B:
H7C351正合适,我们已经拿它做了很多东西了

楼主:
哇,这个当然可以,但感觉有点资源浪费了,我们ROM不会超过8K的,还有不知道工作电流怎么样

网友C:
楼上说的对,MSP430F425

网友D:
我的积分不够

网友E:
用台湾芯睿MCU,就OK啦

网友F:
msp430系列你去官网,有个选型工具。。。可以很好的选择需要的单片机

楼主:
msp430有邦定的吗?我找到最接近的MSP430C412规格书上只有QFP64的,不知道有没有邦定的

网友G:
LZ要找低功耗的MCU,有时候还不如找个便宜的台系得了

楼主:
什么系倒无所谓,只是在找一款替代的

网友:
PIC16F914,PIC16F917,如果对成本非常敏感那就不用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