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 中的bit 在pic 中怎么编译错误啊应该怎么处理?

楼主(2010-06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如同PIC中的位在C51中编译不了一样。

楼主:
请问叶公 pic 如何 变通一下用 bit 呢?
毕竟bit占资源少一点;

网友B:
//位操作宏定义

#define        SET_BIT(x,y)        ((x)|=(0x0001<<(y)))        //置x的第y位为1
#define        CLR_BIT(x,y)        ((x)&=~(0x0001<<(y)))        //清x的第y位为0
#define        CPL_BIT(x,y)        ((x)^=(0x0001<<(y)))        //取反x的第y位
#define        GET_BIT(x,y)        ((x)&(0x0001<<(y)))        //读取x的第y位

网友A:
在PICC中可以直接使用bit这个关键字进行位定义,当然如果考虑到各个平台的通用性的话,推荐使用如4L的宏方式。

网友A:
在PICC中可以直接使用bit这个关键字进行位定义,当然如果考虑到各个平台的通用性的话,推荐使用如4L的宏方式+结构和联合的方式。
引用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