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开关电源方案

楼主(2010-06-04):
第一次接触开关电源,无从下手,先请大家推荐个方案,我再慢慢学习。
要求:整个开关电源成本不高于5元
        输入:市电
        输出:12V/400mA, 功率按照1.5的余量设计,最好7-8W。另外,如果能增加
                 一路5V/100mA的输出,而成本不大于7805的话最好

网友A:
很容易,需要的话,我可以有偿帮你设计。

楼主:
我想自己做啊,边做边学习

网友B:
推荐你到PI的网站上看看,PI有很多现成的设计应用,你可以参考的,

网友C:
搜一下那些手机充电器的电路就有了,双输出就是变压器次级加一组就行了

网友D:
我可以帮你生产PCB板子

网友E:
负载是怎样的?

楼主:
12V负载是个电磁阀,5V是单片机

网友F:
5块的成本,估计不可能的。

网友A:
5块成本完全能做到。

网友G:
不错,有机会找专业人士帮忙设计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