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VD反应太迟钝了!

楼主(2010-06-04):
以前用V3.X的版本好像都没这个问题,V4.1.5版本,点击左边的文件列表或者双击下面的find的结果时,要等10秒钟才能打开对应文件,期间就像软件死掉了一样,这让人怎么工作?

楼主:
实在受不了!

网友A:
是不是你本身电脑的问题

楼主:
是不是你本身电脑的问题
引用 网友A:

我电脑配置算高等了,以前3.X的版本都不慢.而且我自己的和公司的电脑都是这样.
难道你的反应很快?

网友B:
那就是软件问题了,何不换个安装程序试试

网友C:
没见过
但见过关掉程序时要用5min钟

网友D:
这个是有点慢,你是不是用汇编的,如果是的话你的程序不要写在一个asm里就好了。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.

网友E:
刚开始我还认为是LZ没有耐心, 可是我自己一用也发现这个问题(STVD+Rlink).
再简单的语句(C语言)如果点一下"单步运行", 它得停顿个十几秒,才走到下一步.
调试起来很费劲, 简直就是折磨啊...

网友F:
天热电脑反应慢,哈哈

网友G:
没这么严重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