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电路示教用什么方式好

楼主(2010-06-04):
本人要展示设备电路工作原理,要求把抽象工作流程展示出来,用什么方式比较好啊?

网友A:
一般是 Power Point 吧?

楼主:
Power point功能有限,比如继电器的吸合、电机的转动、信号的流动都不能吸引人的注意力。最好能有声、光的配合。

楼主:
市面上有做示教板的,但一块板子只能展示一个电路。

网友B:
用Power point是最合适的,动画文件和音视频等当然要另外制作,所有素材最终在Power point中汇总。

网友C:
不知有没有专用工具……
上学时我见过一个师弟用QB编,直接绘屏,三维曲轴、连杆、气缸连续冲程……都描得非常精美

网友D:
录像 转播

网友E:
最好的方法是用:ppt+良好的语言表达,如果你能用一种形象的方式让别人听懂,那么恭喜你:你已经具备教师的资格了

楼主:
我琢磨了好久,觉得用电子白板加原理动画的方式应该可以。但最终没通过,因为用到了动画,上面认为是多媒体,不能算作示教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