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抗干扰问题

楼主(2010-06-04):
目前正在使用79F系列的芯片,发现抗干扰一般。最近看到新推出的88/89系列的介绍中特别强调抗干扰性能(但之前推出79系列的时候却无特别说明抗ESD以及EFT等),所以我猜想是否新款抗干扰优于旧系列?请中颖知情人士能否说明一下?

网友A:
抗干扰性能与程序,PCB版设计,各元器件都有关系,条件不同,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。如果您在抗干扰方面有什么问题,可以直接与中颖FAE工程师取得联系,其会根据具体项目具体情况来给与指导,电话:0755-25181447 ,谢谢!

楼主:
撇开所有外部因素,单纯从MCU来讲,请问是否有不同?或者假设所有外部线路都一样,包括程序也类似,换79系列的和88/89系列的,那是否抗干扰会不同?我想了解芯片内部是否做过特殊处理,并不想讨论外部线路和设计问题?注意:请单纯从MCU来讲!就好比每个人的体质都有差别,何况MCU?

楼主:
个人猜测,是否中颖有所顾虑?如果说88/89系列确实比79系列抗干扰好,那也同时承认79系列抗干扰一般?
以上仅是我的猜测。

网友A:
个人猜测,是否中颖有所顾虑?如果说88/89系列确实比79系列抗干扰好,那也同时承认79系列抗干扰一般?
以上仅是我的猜测。
引用 楼主:

呵呵,您这样想是不对的。
如今,抗干扰性能已经是这个行业的基础要求,中颖推出的79、88、89系列产品抗干扰性能都是很不错的。
另外,79系列产品更偏向于特定的应用,88、89系列则相对更通用;两者的资源、应用等都不太一样,没办法做一个详细的数据比较。

网友B:
我朋友用过,MS抗干扰性是一样的啊!

网友C:
貌视没比较过……

网友D:
中颖的8位机和4位机都出色.

楼主:
4位机确实不错,目前有好几款已量产,但是8位的测试以后,感觉一般

网友E:
为何一般?

楼主:
Flash能和OTP比吗?

网友F:
应该会有具体的参数才对.

网友E:
中颖的8位机和4位机都出色.
引用 网友D:
同意

网友G:
呵呵,FLSAH和OTP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。

网友H:
8位机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