熟悉MAX3000系列CPLD的请进

楼主(2010-06-04):
我现在要用一片EPM3128A去扩展DSP的I/O,请问EPM3128这个片子上GCLK1、GCLK2、GCLRn、OE1这几个脚应该怎么连?
大家帮忙解答一下,不甚感激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!
在线等待。。。

楼主:
难道此版如此冷清?还是因为用CPLD的人太少了?

网友A:
你等于是问这个片子怎么用,买几本书看下吧,这些管脚在内部是优先接到每个逻辑块的,做它本职工作的话延时最小,你的电路有全局时钟、全局清零、全局使能就可以接到上面。具体的花点钱买几本书看下。CPLD很好用的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楼上的,我的确应该买点书看看!

网友B:
你也可以下载一下Altera、Xilinx公司主页上一些关于FPGA或者CPLD的资料,比如Handbook。个人觉得比较实用,仅供参考。http://www.altera.com.cn/literature/hb/max2/max2_mii5v1.pdf

楼主:
灰常感谢各位啊!

网友C:
简单总结一下:
由于cpld内部结构设计的原因,这些信号作为全局信号时,其延时比较小;
1、当然其他的引脚也可以用作时序电路的时钟信号、清零信号或使能信号,
只是用其他引脚时,根据布线池路由的结果,这些引脚上信号的延迟可能长短不等;
2、同样的,这些全局信号也可以当作普通的I/O脚来用,此时只是有点浪费他全局的能力而已。

网友D:
我也是初学,参考别人的 直接把GCLK1接上晶振,其他的悬空就可以了
我想知道IO怎么扩啊???

网友E:
lz:如8楼所说,那几个脚都是全局,延时小,一致性好一般用于全局驱动、使能、复位等同步信号,如果有这类信号有些选这几个脚,如果没有就当普通IO口使用即可。

9楼:把CPLD的逻辑写成扩IO的功能就是了呀。。。

网友F(2011-11-10):
也就是说CPLD可以不接时钟?   那什么时候需要接呢?
还有 9楼说GCLK1接晶振,如何接?单片机的晶振用还用接电容,这里用不用?

网友G:
当然可以不接晶振,用不着就不接。晶振和复位都不是必选项,CPLD实现的组合逻辑可能用不到晶振和复位信号,就不接。

如果接晶振,接那种直接输出波形的晶振,方的,扁的,直接输出脉冲的。反正不是长条的晶体+电容。

注意这几个管脚有的可能缺省被定义为输入管脚,带INPUT字样,缺省是输入,一般不要用来做输出,编译器通不过。

网友F:
回复 网友G:
谢谢,我很想比较系统的深入得学习一下FPGA/CPLD  ,你当时学的时候怎么学的?能不能推荐几本书??

网友G:
哈,不是当时,是现时,就在学习。

我开始用CPLD做设计两年了,真正学习VHDL是近半年。目前手头有三块板都有CPLD,截至昨天,调通两块。另外一块曼码的不急用,不调了。

之前看过VHDL的书,不得要领。十一又进了四本,还是不得要领。主要是对语法比较陌生,更主要的是脑袋里没有电路的概念。个人理解,或者说VHDL要求,一个设计人员必须从电路单元的角度去搭建程序,VHDL是基于电路设计的编程语言,那就一定先有电路,然后再写成程序。脱离电路的程序,或者回避电路直接搞程序,都是不可取的,也很难得到正确结果。

熟练掌握数字逻辑电路,比如触发器、寄存器、锁存器、MUX、串并转换等都是最基本的电路单元,对此非常了解,组合起来才会得心应手。一个电路功能可以顺利地分解成多个电路单元,多个电路单元也能顺利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功能,我觉得这是对CPLD开发人员最基本的要求。

很久不做技术工作,这部分学习耽误了大量时间,恶补。对VHDL书籍来说,很惭愧,我用了一本10年前出的书,其中有一章,30页,就把语法说的很透彻很精准,这本书叫《电子设计自动化应用技术》。仔细阅读,抄了一遍,OK。

时序电路应该是FPGA的范畴,我不了解,不瞎说。

语言本身是小菜一碟,关键是电路设计的基本功。平时注意搜集单元电路(VHDL实现的单元电路),用时组合起来就容易了。俺这菜鸟没有老师,只有这条路可以走。

手握电路,心中无码——我的追求!

网友F:
回复 网友G:
学习了!  感觉要去适应VHDL的思维方式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