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看看这个运放电路

楼主:
请问这个运放电路能否实现信号的自动调节功能(或者说增益自动调整),就是输出信号大小变化(主要是信号幅度),但输出信号大小能够保持不发生变化。

网友A(2010-06-04):
云放正负输入颠倒了。

楼主:
更正一下:这个运放零件图不对,应该是5脚+,6脚-,3脚+,2脚-。
谢谢2楼提醒!

网友A:
电路有问题,输出一直是VCC

楼主:
说明一下:截图不够清楚,C1的左侧是输入端,有信号输入的。Vcc是接参考电压。

网友B:
应该不行。

网友C:
仿真一下

网友D:
你试试用multisim来仿真一下哦!

网友E:
是不是要取一个积分的信号来控制呀

网友F:
电路达不到目的吧

楼主:
谢谢各位,我再试试,需要改进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