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路

楼主(2010-06-04):
这里的滤波电路为何加三个二极管,二个电容

网友A:
总算能说上句话了,这个是填谷电路

网友B:
此电路目的是提高一些功率因数。

网友C:
如何分析?

网友D:
增大整流桥的导通角。
交流上半周时,整流桥可以在原来电容电压一半的时候就开始充电。

网友B:
交流经整流桥后,两支电容充电时串联,放电时并联,所以整流桥的导通角比仅使用一支电容为大。

网友E(2017-07-26):
这个是ACDC,出来直接是直流啦,咋还交流整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