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和电流的采集。

楼主(2010-06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提高精度,测量电压可以考虑电阻分压,测量电流也可以考虑分流器取样。
但成本高,家用电表未必适用。

网友B:
电流  互感器或者锰铜电阻吧

网友C:
电压一般是电阻分压,火线做地 电流一般用1毫欧康铜丝或者锰铜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