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3V RS485通讯的隔离问题

楼主(2010-06-04):
各位大哥大姐:请教一个RS485的隔离问题。我用CP2102完成USB到RS232的转换,用MAX3488EESA完成RS232到RS485的转换,为防止干扰以及保护电脑,想加个隔离电路,不知道如何处理?采用3.3V的原因是RS485另一端的单片机也是3.3V。为感!
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帖,改进后的图如下所示,不知道还有问题吗?

楼主:
市场上有现成的卖吗?

网友A:
周立功有一款232-485隔离模块,RSM485CHT,35元。你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B:
在电路上用高速光耦隔离

楼主:
有点看不清楚,重新再发一个。再请教一下,没用的脚浮空吗?当然在实际的电路中MAX3488EESA不用了
5脚:控制脚。高电平:接收;低电平:发送

楼主:
今天和广州周立功的技术人员联系了一下,改进后的图如下,他们说CP2102有BUG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有其它的芯片可代替吗?

网友C(2013-10-06):
这个是我们公司用的一款磁隔离的,你可以参考一下,RS485带隔离的芯片很多的。DE 端用个普通光耦P521就可以了,我们一直这样用,电源选个金升阳的隔离电源就可以了,体积也不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