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变频器 故障,多谢指导,。。。

楼主(2010-06-04):
变频器(NORD AC) 空载运行控制一切正常, 当接入电机 启动后输出频率也可以调, 问题就是在停止时,变频器还有10HZ 的频率输出,停止键也无法停止,在 转一小会后,变频器报 过电流故障,(电机空载转动,后者现象时 电机的温度比 频率在50HZ 下的温度还要 热),望给予指点,多谢,。。。

网友A(2010-12-22):
找到问题了吗,看样子是U/F设定的问题

网友B(2011-02-17):
找到原因没?这个问题以前我也没遇到过,普通电机在低频运行时发热很严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