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 原本不良的情况

楼主(2010-06-04):
PCB, pc, ic
手头还有十几块板子,就是5个IC,怎么也修不好了,有时拿好板上的IC换到不良板上来,仍然不好,唉,500套板子,出现30多块,实在没辙了,是不是PCB 有问题?这种可能性大吗?

网友A:
500套板子的生产周期是什么?
哪里有问题,你也没说么?
好的换到不好的,还是不好,不能说明任何问题,顶多也就是一个参照

网友B:
估计找的PCB板厂不太好,他们加工精度不行,会导致一些潜在的隐患

网友C:
千万别为了省几个钱而找那种自己没有生产线,自己找到单子到处找生产线的公司。如果量不是很大,很少有尽心尽力给你做的,中间商只追求利润会找最便宜的。这就可能出问题。曾经为了省几百块,结果双面板都把过孔信号线和铺底层短路了,搞得查了几天才找到原因。还不是每块都有问题,查起来很费劲。

网友D:
俺曾经做的板子,双面板回来了成了单面的,焊接都没办法;
还有2 3 层给搞反了的,都不知道那是怎么搞的......,一分钱一分货,这是真理;

网友E(2010-07-13):
我遇到过,是176QFP封装的,拖了几次芯片都不行,后来找到原因是加工工艺问题,后来改为喷锡板。良品率就提高了好多。你们做板的良品率一般是多少啊。95%怎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