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关于AD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问题取决于两点: 1.AD的分辨率;2.产集信号要达到什么等级的分辨率.如果信号不需要放大就能达到你需要的精度,那么就不需要将信号再放大了.需要考虑的是:AD的实际精度能达到一个怎样的水平(和PCB布线有很大的关系) .当然,如果对成本没有要求的话,建议加1级BUFF,将信号放大,而且还能起到隔离的作用.

楼主:
哦 原来如此  多谢指教 谢谢 呵呵  尽量达到满量程 效果会比较好是吧

网友B(2010-07-12):
输入信号不是应该达到满量程比较好。

一般来说,在接近零点和满量程比较好。

因为会有offset error 和 gain error, 在取值在中点的话,一般情况下,非线性误差最大,虽然ADC的非线性一般不错。

从你的提问来看,你对ADC还是不太了解,这样的回答你比较有用。

建议看看ADC的一此些基本原理资料以及理解ADC误差对系统性能的影响。

网友B:
顺便说一句,我对ADC也不精通,但知道一点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