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能的神啊,u盘又丢了

楼主(2010-06-04):
万能的主啊,u盘又丢了

这是第三个丢掉的u盘了!

抓狂!!:Q

更抓狂的是  这三个u盘都是一个月之内丢掉的!!

想发疯的感觉

网友A:
俺也丢过好几个了。

网友:
内部人搞的吧,公司有想法,又不想让你走,采取的折中办法,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最后千 手让我当场抓住,结果上面头大了.... ...

网友B:
表示哀悼!

网友C:
内部人搞的吧,公司有想法,又不想让你走,采取的折中办法,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最后千 手让我当场抓住,结果上面头大了.... ...
引用 网友D:
:o

网友E:
表示哀悼!
引用 网友B:

呵呵呵、、、
;P :L

楼主:
找到了u盘了  呵呵  ;P

在我的床底下找到的  晕

网友F:
里面不要放艳照啊

楼主:
艳照没滴   都是电工的资料 一堆

网友G:
啥子没丢,就丢U盘。

网友H:
估计另两个丢在鞋里了

网友I:
上个月在网吧上网的时候,U盘挂了。。。

网友J:
丢了再买呗,叫娘也没用。呵呵,看不好,就买根绳,把它栓脖子上:lol

网友K:
嗯,LS说的有道理,建议LZ照着做:)

网友L:
:o为什么会丢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