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R 912怎么清串口中断标志?keil uv3和uv4居然不一样?

楼主(2010-06-04):
UART_ClearITPendingBit函数
uv3中是
void UART_ClearITPendingBit(UART_TypeDef* UARTx, u16 UART_IT)
{
  /* Clear the specified interrupt */
  UARTx->ICR &= UART_IT;
}

uv4中是
void UART_ClearITPendingBit(UART_TypeDef* UARTx, u16 UART_IT)
{
  /* Clear the specified interrupt */
  UARTx->ICR = UART_IT;
}

我用STR912FAW46,在uv4下编译,因为要兼容以前的系统,继续用uv3的库,发现不能清中断标志。

网友A:
多了一个地址符号,还会有这种事?没仔细研究过

楼主:
晕,不是地址符合,是与操作。

楼主:
没有用STR912的吗?

网友B:
为什么要用不同的方式呢?

楼主:
为什么要用不同的方式呢?
引用 网友B:

我也不知道,我是在库文件的原函数中看到的,但是keil3已经封到库里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