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发热问题

楼主(2010-06-04):
请问各位大虾这个调音电路运放发热是怎么回事啊???

网友A:
会不会电源接反了?

网友B:
会不会是自激了

楼主:
楼上两位说的都没出现啊……

网友B:
是哪一级发热?

网友C:
图上看不出会发热,会不会是后面的负载太重了?

网友D:
1-自激(示波器不一定准。示波器一搭上去,可能原来没自激搞成自激了;也有可能原先自激搞成不自激了)
2-负载重了(算一下就知道了)

网友E:
U4B的5pin用刀割断,串个电阻到地看看吧。

网友F:
有的运放输入端有电容的话就会震荡发热!你把U3的射极跟随电路重新搭一下,在输入端和反馈端都加哥电阻试试

网友G:
我也在学习中

网友H:
断开负载看看,测测波形。5532的静态电流也会比一些运放大。

网友I(2013-10-15):
我的NE5532的电压跟随器也存在发热问题,就是图中的U3,还没找到原因,不知楼主解决没有,解决了分享一下呗,谢谢

网友J:
引用 网友C:
图上看不出会发热,会不会是后面的负载太重了?

好久不见大侠出现

网友K:
NE5532静态电流大,本身就热。表杞人忧天庸人自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