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设计--用继电器控制相机

楼主(2010-06-04):
本人是外行:lol 特意注册论坛,求助
有个思路,想用双向汽车遥控器触发声控开关(就是楼道里用的那个),继电器接通,按动相机快门-------在汽车报警同时就能连拍了,看谁再敢动我的车:lol !
不知道得用什么继电器,线路怎么弄,这里都是又红又专的人才,求设计指点!
请用好买到的材料,请说明型号----俺是外行
不胜感激!

网友A:
很简单的 首先你汽车的防盗报警肯定是可以工作的,你再买个接收器,编码要和防盗报警的一样,改进接收部分 ,用个手机直冲,5V电源,把接收器改进下,继电器换5V的,再买个小型的电磁铁,电池铁由接收器的继电器控制,做到有人动你的汽车,电磁铁马上动作,
下一步就是做个支架,把照相机的快门放在电磁铁的下面,当然电磁铁的动作部件,
呵呵,明白我的思路,望你成功!

网友B:
你的相机拍哪个地方的照?拍的照片不传出去有什么意义?你不是白送别人一台相机吧

网友C:
能加遙控快門的相機一般都不便宜,有這樣的相機, 相信不會"失禮"毛賊了.

网友D:
这样可以申请专利了

楼主:
谢谢jjjyufan!能详细些吗?似乎就不用继电器了,声控开关直接控制电磁铁?
相机在楼上窗口监控楼前的汽车-----小区里常有人恶意划车,非常可恶!
费心指点!

网友A:
声控开关直接控制继电器,估计也可以的,不过你要对声控开关改装下的,还是改为直流5V供电 或者12V,看你声控开关上的继电器电压。咪头估计你得弄个延长线,然后声音调敏感点,后面的就还是电磁铁控制快门。

网友A:
或者你买个摄像头,像素高点的,带夜视的,电脑装个软件,晚上监控录制,我想这个方案比你改什么声控相机要方便吧。

网友E:
还是做个接近报警的好.在没受到破坏之前制止.或者,不用相机,直接用电击,划车报警输出启动电击,打死算了!
你抓到破坏你的人又怎么样,这次拍了,下次还会更恶劣.现在仇富的人多,没办法.
现在的数码相机,快门也是电触点,打开焊两根线就行.

楼主:
现在的数码相机,快门也是电触点,打开焊两根线就行
很受启发!
-------

楼主:
谢谢坛子里的热心人,实验下 ,成功了上传
---好像大虾们对普通的线路画图没激情啊

网友F:
是的,数码相机控制快门很简单。

网友G:
或者你,像素高点的,带夜视的,电脑装个软件,晚上监控录制,我想这个方案比你改什么声控相机要方便吧。
买个摄像头,这注意不错

网友H(2010-10-20):
还用什么继电器。用热释电传感器只要有人来了就会动作灵敏度可以调节10-0.5M,都可以做就像银行那个自动门人走进了就自动打开了, 然后触发照相机。

网友I:
顶8楼,这个方案感觉最好。单照一张照片不一定能照到人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