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86的增益控制

楼主(2010-06-05):
1 8 之间的增益控制是什么原理,前辈们帮忙分析一下,怎么算

网友A:
这有点类似于调节共射放大器的射极电阻,(部分)旁路掉一个电阻可以增大其放大增益。具体看相关手册,有说明。

楼主:
GAIN = 30000/(150+((1350*R)/(1350+R)));其中R为1,8脚之间串联的电阻,单位为Ω ,((1350*R)/(1350+R))即两电阻的并联值
这是从百度里搜到的,公式是怎么推出来得?

网友A:
手册中未见具体公式,最好还是以手册为准。

楼主:
我在一篇英文的**里看到的是增益等于1 5之间的阻抗乘2然后除以(150加1 8间的阻抗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