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不明白复位电路为什么要这样接

楼主(2010-06-05):
R27不是多此一举吗?还有令藏玄机啊?

网友A:
这个我也不太明白,pic的没用过,希望大虾指点一下啊,我也学习一下。是和异常有关系么?例如突然掉电?

网友B:
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复位…

网友C:
就多了个22殴的电阻,只是增加电容放电的时间而已.

楼主:
就多了个22殴的电阻,只是增加电容放电的时间而已.
引用 网友C:
能再说得详细点嘛?用22欧的电阻来增加放电时间,作用不大吧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
C充电时,R24向C提供电流,
也向IC提供电流.

当C放电时如果没有R27,C就直接向IC放电.
多了R27,放电会慢一点,
电流小一点.对IC冲击没那么大.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C充电时,R24向C提供电流,
也向IC提供电流.

当C放电时如果没有R27,C就直接向IC放电.
多了R27,放电会慢一点,
电流小一点.对IC冲击没那么大. ...
引用 网友D:
3Q。感觉22欧的电阻不太够呵呵

网友:
R24应该是10K吧

网友E:
延迟放电时间,使复位脉冲达到复位要求。。

网友F:
预留以便后用

网友G:
此外晶振两端无电容做何理解?

网友H:
有的片子是内置电容的

网友I:
真的是这样吗

还是大家的推测?

网友J:
查下这个片子的资料不就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