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请教香主:

楼主(2010-06-05):
STm8s103k3怎样实现TM1的1和2两个通道输出不同占空比的10k脉冲?

网友A:
TIM2_CCMR1 |= 0x70;      /* Output mode PWM2.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TIM2_CCER1 |= 0x03;      /* CC polarity low,enable PWM output      */

    TIM2_ARR    = ***;         // Freq control register: ARR  ----设置该值使输出频率为10K
    TIM2_CCR1   = AA1;        // Dutycycle control register: CCR1 ----- 通道1的占空比
    TIM2_CCR1   = AA2;        // Dutycycle control register: CCR2 ----- 通道2的占空比

    TIM2_PSCR  |= 0x00;      // fCK_CNT is equal to fCK_PSC.
    TIM2_CR1   |= 0x01;       // Enable TIM2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