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bus从机问题

楼主(2010-06-05):
各位大侠,我又来打扰了:
请问:1、T1+T2+T3+T4中的Ti有什么含义吗,还是只是对3.5字符的另一种说法?每个Ti代表几个字符?
2、CRC校验中是不是不包括地址码?今天有个模棱两可的**(我一师兄的),把我整的也模棱两可了。
先谢谢各位了。

3、再问一下:
modbus读线圈(01)功能,一个线圈对应对应的寄存器地址,其地址内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样的?协议上说1=ON,0=OFF,我没明白,是0在寄存器内的形式是00H吗?

楼主:
谢谢各位了,我自己先顶一下

网友A:
1、T1~T4就是4个时钟周期,有可能有误差,所以一般认为大于3.5个时钟周期即可。
2、CRC当然包括地址码。

网友B:
继续知道是MODBUS,就应该按照其标准执行,如果只是参照其协议格式应用,那完全由你自己把握即可.

楼主:
3、再问一下:
modbus读线圈(01)功能,一个线圈对应对应的寄存器地址,其地址内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样的?协议上说1=ON,0=OFF,我没明白,是0在寄存器内的形式是00H吗?
   谁有这方面的例子吗,能发一个吗?

网友B:
对应一个BI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