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调试出问题

楼主(2010-06-05):
警告我3个点错误 但是我找不到这3个警告点呢程序本身没问题啊

网友A:
复位向量重叠了

楼主:
我复位了没法生成我要的 HEX文件啊 设计都设置好了 是所有的输出格式都是HEX

楼主:
复位向量重叠了 在哪里设置 ?

网友B:
此问题我碰到,问题应该是在使用的startup.asm中,系统不认?,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,请教高手.

网友C:
应该是代码太大吧。

网友C:
你的代码超出8K了

楼主:
超过了8K ?  如果是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解决 不会吧程序删除一点吧?

网友C:
你可以删掉一部分,试试看就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

网友C:
看看选项下面的CODE ROM SIZE,设置的是那种模式

楼主:
程序报错并无提示超过8K 啊 设置模式在哪里设置我没找到呢

网友C:
查看是否设置对

网友C:
不知道LZ用的KEIL版本是那个版的?好像有限制版的,程序不能超过2K

网友C:
LZ是不是用汇编语言写的?

楼主:
是用汇编写的~!

楼主:
这个设置 64K 都是默认的 设置 已经是LARGE

网友D:
你改了startup.51,改出问题了。

没事别动它,删掉即可。

楼主:
安装好后  没改动任何文件啊!!MEDWIN  这个软件 就能编译了 谢谢各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