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中的EEPROM搞那么大干嘛呀??

楼主(2010-06-05):
看到AVR中有些系列的EEPROM多达几KBytes(如Atmega128有4KBytes);很是不解:EEPROM也就用来记几个应用参数而已嘛,哪里有必要搞那么大呀?难道实际生产应用中EEPROM还有其他别的应用吗?

网友A:
问题是,AVR不是专为你设计的。

网友B:
我设计的东西 就会用很多的EEPROM,因为参数很多的

网友C:
楼上liujt
你用内置EEPROM,数据是怎么处理的啊,出现在不断上电,断电的情况下,数据改变的现象吗
现在本人就在头痛这个东西呢,给点建议

网友A:
你保存的是什么样的数据,数据类型是什么样的?
数据改变这个问题,能描述出是什么样的改变吗?

网友D:
这个大点还是好的,能存多点的数据

网友E:
现在设计东西越来越复杂,做大做便宜也基本是一个走向

网友F:
棚户区住惯了,给个800平的毫宅住着还不习惯了。。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F:
那你就当自己是住皇宫

网友G:
厂家设计的IC是针对广大客户的。你嫌它大,空着不用就行了呗

网友H:
汗~

你用不到难道别人也都用不到?
嫌大的话你不会用小的型号啊?

网友I:
我们装置内有数百个定值
定值会存放于十六个不同的区域
每个定值又会存两种形式用于校验。。。

网友J:
要是楼主设计单片机,我们估计只有累死了,啥应用都得外扩E2,其实单片机里最费晶圆面积的就是存储器,作为128这种高端设计,所面向的应用都比较大,所以预留了这么大的空间,这不是由具体一个人的需要决定的,建议楼主去研究下产品的规划相关知识。

楼主:
首先,谢谢大家的回复。
因为我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,没有参加过实际产品的设计开发,所以才会有上面的疑问的。
根据各位高工的回答来看,还真有不少应用要用这么 大的EEPROM——说不定等我实际工作时连4K还觉得不够呢。
所以,我决定结贴,不再让这个愚蠢的问题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。

不过我要问另一个不明白的问题,望有见解的高工们也指点一二:为什么好多ARM芯片里面没有集成EEPROM?像44B0、STM32、LM3S、LPC2000等等,他们都集成了很多外设,可恰恰8位单片机里面
集成的EEPROM他们却没有,这是为啥呢?
为了不引起混乱,我将会另开一贴讨论此问题,希望用过ARM做实际项目的探讨此问题。

网友J:
因为32位机主要面向复杂系统和计算需求,8位机一般面向低端简单应用和控制需求,对arm系统来说,牛都杀了,就不用舍不得酱油钱了,因为加个EEP很简单,I2C或者SPI就搞定了,而一些外设需要的接口复杂,速度高,集成就有很大优势,另外ARM一般支持自编程,内部FLASH可以直接当EEP用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