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WM前辈,为什么运放是负向饱和?

楼主(2010-06-05):
我按图仿真了一下,输出负向饱和,信号是1k正弦,为100mv。我不太明白饱和的过程,请您详解!
谢谢!!

网友A:
好啊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

楼主:
可能是软件有BUG,又仿了一次,是正向饱和。正向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,但是但我对饱和的过程不清楚

网友B:
re LZ:

正输入端接的是电容,其无法给定直流偏置,故没有固定的直流状态。按理想运放,其可以偏向正电源或偏向负电源。

另需说明,这其实并非是“饱和”想象,而是“非定态”问题。饱和是由于某个确定的“力”将器件一直推入到“墙角”,而非定态则是喝醉没了方向。

网友B:
另外,为何“非定态”会趋向负电源,是因为通常运放输入端的偏置为灌入电流。由于正输入端没有直流灌入偏置,相当于给了正输入端一个负信号,所以趋向了负电源。

网友C:
输出的图像时怎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