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EGA16程序 总是无缘无故的将跑飞了。

楼主(2010-06-05):
用的ATMEGA16做的板子,程序BIN文件大约有14KB左右,以前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,我想把程序修改一下, 添加了一些串口打印信息,然后 运行程序就 DOWN 掉了,如果去掉这些串口的打印信息 程序就又能正常运行了,这是什么原因呢?是不是 程序的BIN文件太大了,快接近16KB了,所以 容易跑飞吗?

我把AVR芯片的熔丝位 设置成 BOOTSZ1=1  BOOTSZ0=1  BOOT区为128字节
程序还是容易跑飞,这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串口打印,用库函数了?

楼主:
串口打印 没有调用 avr_lic 里面的 stdio.h 这个文件里库函数
串口打印使用的是自己写的串口打印函数,这些函数 也测试过好多次了,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
网友B:
用库函数了

网友C:
硬件问题,打印信息时影响电源了~

网友D:
如果光是串口输出,和电源关系不大。
应该是软件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