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负载到底是什么?负载跟电阻有啥区别。

楼主(2010-06-05):
各位大侠,对负载的认识也是模模糊糊,负载到底是啥东西,表现形式为电阻,还是电流?
比如:我有一开关电源,输出12v/3A,那么3A就是该电源的负载能力,也就是说该电源的带载能力用电流来衡量的。
如果把他的负载看成一电阻的话,那么该电源输出后面要接的负载电阻不能小于4欧姆。
这是我的理解“负载其实就是电流”
不知道对否。请大家指正。

楼主:
争取每天发一贴,或者回复几帖子。嘎嘎
问题很简单,对初学者反而是迷惑的问题

网友A:
“负载”是个实体,不宜单用电流或电压加以描述。其实早已有比较贴切的类比物——电阻。电阻是个典型的耗能器件,具有负载自然属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HWM前辈,那怎么说电源的参数时说:12v/3A,而不是12V/4欧姆?

网友B:
4楼:
显然是因为用电压和电流来表示比较方便。
直流电源还有恒功率输出的类型,即无论负载如何变化,其输出功率不变(但受最大输出电压和最大输出电流的限制)。对这样的电源,显然用功率(或者再加上最大电压和最大电流)来表示更方便。

网友B:
交流输出的电源,其输出能力往往用视在功率来表示,即最大输出为若干VA。对这样的电源,负载用欧姆表示就太麻烦了。

网友C:
负载只是一个总称.

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个体.
可能是阻性/感性/容性.也可能是综合体,也可能会因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.
可能是线性的/非线性的,也可能是综合体,也可能会因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.
一切电路都可以称为"负载"

而一般电源用12V/3A之类的表示输出,
因为,不管是何种负载.
稳压电源输出的电压"12V"是主要特性之一.
"3A"表示输出的能力.

但电源还有很多其它的能力的:
如:
过流保护
欠压/过压保护
瞬态响应
自恢复能力
等等.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HWM前辈,那怎么说电源的参数时说:12v/3A,而不是12V/4欧姆?
引用 楼主:

这是描述电源的驱动能力,和负载不是一个本体。

你可以接一个小小的负载上去,那电源会感到非常的舒服。
你也可以接一个超重的负载,那电源也许会感到相当的痛苦。

网友D:
请问,怎样才能说明一个电路的驱动能力大还是小?

网友E:
出不来了

网友F:
电阻可以做负载,而负载未必是电阻。

网友G:
好比一个人可以扛50KG的大米,也可以扛50KG的红薯;一个160cm只能扛60KG的东东,而一个180cm的能扛80KG东东。

网友H:
负载可以是电阻,但是电阻不一定是负载。

网友I:
你就这样想吧:牛拉车,车上的东西就是负载,只要车上的东西能够加重牛的负担,就是负载,因此电阻就相当于车上的东西,但车上并不是惟一只有电阻当作负载,其它小说集、文字读物、PCB板等都可以。而在电路中电阻之所以能够称之为负载,是因为其能消耗能量,就相当于车上的东西会消耗牛的能量

楼主:
这是描述电源的驱动能力,和负载不是一个本体。

你可以接一个小小的负载上去,那电源会感到非常的舒服。
你也可以接一个超重的负载,那电源也许会感到相当的痛苦。 ...
引用 网友A:

我不清楚“开关电源接一个小小的负载上去,电源会感到非常的舒服”这个小小的负载是指电流还是电阻。如果按照负载用电阻表示的话,接上一个小小的负载,就是接上一个小小的电阻的话,电源反而不好受了吧。(电阻小电流就大了)。
我不是故意抬杠,我是觉得对直流输出电源而言,负载的大小还是用电流表征比较合适。
或者可否这么认为,对直流电源来说大电阻是小负载,小电阻是大负载?

网友J:
或者可否这么认为,对直流电源来说大电阻是小负载,小电阻是大负载?

是这样的,从驱动端的角度,看输出功率的大小

网友K:
电源我的理解就是一个制造电压差的元件...我将他看做一个抽水机~把水从低地抽到高处由于重力形成压力~如果不接负载想象成高处的水闸不开~那么抽水机只要抽上一定量的水就能制造出电压差 他就可以不运作了~相当于开路~如果接了个小的负载~例如导线~那么相当于水闸全开 抽水机必须马力全开才能制造电压差~但导线可以说泄洪的能力太强~抽水机再怎么抽都无法达到这样的压力差~就会烧坏~所以对于水闸有一定限制 按楼主给的例子~3A应该就是水闸通过水流的极限吧

网友A:
回 16 楼:

负载的大小还真不能单按电阻的阻值大小来算,虽然通常认为电阻小的负载就大(或重)。为何?这和电源的特性(电压源或电流源)不同而异。

如果是电压源(通常如此),负载的电阻值越小,则负载越大(或重)。
如果是电流源(不常如此),负载的电阻值越大,则负载越大(或重)。

虽然如此,但这不影响把电阻(或广义的为电抗)定位为负载。

楼主:
这次的分有些少,没想到这个问题大家讨论的这么热烈。
感谢大家的回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