嵌入式图形处理芯片大PK

楼主(2010-06-05):
这个时代,感觉单片机系统也应该要有强大的图形处理和显示性能,特发此贴,旨在PK一下当前的嵌入式图形处理芯片。

从我开始吧:
SM501/502是一款便携式多媒体协处理器芯片,专门为嵌入式工业提供补充功能,具有视频和2D能力。为了降低系统的成本,它支持多种输入/输出接口,包括模拟RGB、数字LCD屏接口、8位并行接口、USB、 UART、 IrDA、 Zoom Video、 AC97或I2S、 SSP、PWM和I2C,同时它还带有GPIO,便于与外部器件连接。SM501的2D引擎包括一个前端色彩空间转换器,支持4∶1和1∶8的比例。视频引擎支持在每个像素点8位、16位或32位数据宽度时2个不同的视频输出(双显示屏),为每个视频输出提供三色硬件指针。LCD视频流水线支持一个黑点YUV色彩空间转换,比例为4∶1和1∶212。放大视频(Zoom Video)接口包括MPEG解码或TV输入的外部电路接口。
目前2440+sm501/502已成为一种非常经典的方案,本人在此系统上也做出很多项目。

网友A:
用SM501/502真能降低成本 ???

网友B:
要降成本还是片内集成的更靠谱。看看这款:
http://atmel.com/products/at91/sam9m10.asp?family_id=605
工业用,内置TFT-LCD控制器,带视频解码器,2D加速,camera接口,AC97……

网友C:
不错啊,功能强大,芯片什么价位?

网友D:
9m10还没有量产,刚刚拿到他们的开发板

网友E(2010-08-23):
开发板怎样拿?

网友F:
恩,也想试试

网友G:
S1D13513是EPSON一款高性能的液晶控制器。具有多种MCU接口,多种显示接口,可用于移动通信,手持设备,办公自动化和车机应用等。

    * 外扩显示存储器
          o 用SDRAM或MOBILE SDRAM作为显存
          o 支持x16/x32 SDRAM接口(大小:8M/16M/32M/64M字节)(x32和32/64m字节不能在QFP封装中支持)。
          o SDRMA最大时钟:100MHz
          o 自动进入自刷新模式
          o 提供线性访问第一个1M字节和4个可配置的256KB的进入剩余存储器的窗口
    * CPU接口部分
          o 支持多种流行的直接或间接CPU接口
          o 串行接口
          o 支持20-50MHz总线时钟
          o 寄存器是由存储器映射的,由M/R输入来选择是存储器还是寄存器
    * 显示支持
          o 单屏RGB接口
                + 16/18/24位彩色TFT(QFP不支持24位)
                + 可选择的串行命令接口
          o 8位黑白被动方式显示
          o 8位彩色类型2被动方式显示
          o YUV数字输出(YUV4:2:2),通过一外加的视频解码器可支持NTSC/PAL TV输出
          o 色彩最高可达32 bpp
          o 可支持的分辨率示例
                + 1024x768 色彩16 bpp(x32 SDRAM)
                + 800x600 色彩16 bpp(x32 SDRAM)
                + 640x480 色彩32 bpp(x32 SDRAM)
    * 显示特点
          o 多窗口支持
          o 镜像和180度旋转
          o 双缓存
          o 透明修正功能
          o Gamma较正功能
          o 色彩扩展功能
          o 通过Sprite工具来支持硬件光标
          o 相机的图片可以在PIP1/PIP2窗口显示
          o 可用的中断
                + 支持可屏蔽的Vsync中断
                + 支持Vsync延时中断
    * 数字视频
          o 数码相机/视频输入口可以配置为2x8位相机端口
                + 支持ITU-R BT656(CCIR-656)YUV格式
                + 支持视频流的缩放功能
                + 支持JPEG捕捉
          o 捕捉YUV数据以YUV4:2:2格式到SDRAM
          o 预览图像可以显示在LCD或TV上
          o 预览和捕捉通道都有缩放功能
    * 加速功能
          o 2D BitBLT T-Engine(读,写,移动和填充)
          o 2D Sprite Engine(最多16个sprites)
          o BitBLT和Sprite都有统一的命令FIFO
    * 其它
          o 内部系统时钟:最大50MHz
          o 4个通道的PWM用于背光控制
          o I2C接口(常用于相机)
          o 软件控制节电模式
          o 多个通用IO端口
          o 灵活的时钟结构
                + 2个内置PLL
                + 2个内置晶体输入
                + 4个数字时钟输入
                + 当模块不用时时钟可动态关闭
          o COREVDD:1.8V,IOVDD:3.3V
    * 封装
          o FBGA 256-PIN和 QFP 208-PIN

网友H(2011-01-06):
这个SoC强大啊

网友H:
S1D13513

网友I(2011-02-28):
有具体的系统方案吗,
能进行图像识别么

网友J(2011-08-29):
好像NEC有这方面的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