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继电器驱动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05):
如图,三极管基极输入信号是FPGA的输出信号,高电平3.5V,继电器线圈额定电压12V,16.7mA工作,疑问是在稳定工作时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多少,CE间压降多少?如何达到平衡状态,如何分析?
各位高手赐教啊,谢谢
图片弄大了,2脚接12VDC

网友A:
不必管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和CE间压降。
只要注意输入高电平时三极管能否进入饱和即可。(3.5V-0.7V)/1kohm=2.8mA,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有10倍已经饱和。
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,其集电极电流并不由三极管决定,而是由外部电路也就是继电器和电源电压决定。

楼主:
但是如何判断三极管进入饱和呢,9013手册上测饱和压降是在IB50mA,的情况下。如果按照继电器额定工作的标准,16.7mA,也没进入饱和区啊,困混,请教

网友B:
9013可以驱动的

网友C:
手册上的IC还更大呢

楼主:
我是想知道IC有什么来决定,如果有9013决定,那么继电器肯定不能正常工作,如果由继电器决定,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,如何进入这个状态的?

网友D:
1、当进入饱和状态时,Ic由外部VCC、RL决定,估算就是Ic=VCC/RL。RL为继电器驱动线圈直流电阻。
2、要进入饱和状态,Ib>Ic/β。Ib=(IO电压-0.7)/Rb。可得Rb值。

网友A:
6楼:
三极管饱和时,Ic如7楼所说,由Vcc和RL决定。这话我在2楼已经说过。
三极管未饱和,Ic由三极管决定。

楼主:
但是如何判断三极管已经进入饱和状态了呢?书上说三极管放大倍数在几十到几百,而此例IB是2.8mA,保证继电器正常工作IC应该在16.7mA左右,放大倍数不到10,由此判断9013工作在饱和区么?

网友E:
用FPGA来控制成本很高啊!

可靠性比单片机强吗?

网友D:
是否进入饱和状态,书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?
其实应用上,只要你的控制电路满足继电器的工作条件(12V,16.7mA),就没问题。
LZ的电路要满足,就是使Vce接近0V,也就是让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。

网友F:
典型的三极管盲。
先假设负载的阻抗很小,当计算的Ic大于实际负载电流,VCE自然减少,就饱和了。

网友G:
我也有相同的困惑的:好像俺楼主给出的ib,参考datasheet中hfe,并没有到饱和状态,这样的话(假设B=60),也要IC=168mA,这样给电源很大的负载要求,

网友H:
NPN型三极管饱和状态时,集电结和发射结均处于正偏置。换句话说:此时基极电压大于集电极和发射极电压。据此可判断三极管工作状态。

网友G:
我也同意楼上说的,根据让集电结和发射结均处于正偏置,则vsat《vbe的电压,假设vcc=12v,ic=(12—vsat)/继电器内阻,应该ic很大的啊,根据hfe,可倒推出ib的值的,

网友I:
那个二极管有什么用呢???

网友H:
续流二极管。

网友J(2012-02-25):
但是如何判断三极管已经进入饱和状态了呢?书上说三极管放大倍数在几十到几百,而此例IB是2.8mA,保证继电器正常工作IC应该在16.7mA左右,放大倍数不到10,由此判断9013工作在饱和区么? ...
引用 楼主:

7,8楼说的很明白了,要是正着推得话,Ib=2.8mA,只要你的BJT的β能够大于10,临界饱和时你的Ic也最小28mA了,已经比你的16.8mA大了,更何况一个三极管的β值不可能就只有10这么大。
倒着推的话,正如7楼所说,Ic≈12/继电器内阻=16.8mA,其实此时已经按饱和算了,Ib≥Ic/β,就按9013的最小贝塔值40来算,只要Ib>16.8/40=0.42mA就可以饱和了,有根据Ib=(3.5-0.7)/Rb,即可求出Rb=6.7K,所以Rb只要大于6.7K,就能保证9013饱和。

网友K:
19楼,应该是Rb小于6.7K 管子就是饱和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