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PSOC动态配置问题

楼主(2010-06-05):
我刚刚接触PSOC,今天看到PSOC可以进行动态配置,请问高人,是否所有的PSOC芯片都可以使用动态配置,比如说CY8C21X34系列。

网友A:
支持的,全系列PSoC1都可以的

网友B:
是的,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:有什么动态配置的好方法 https://bbs.21ic.com/viewthread.php?tid=168647

网友C:
欢迎新朋友

网友D(2010-08-27):
给一个实例,如下:
if(PRT0DR & 0x01){        //P00='1',校准模式
   UnloadConfig_Timing();
    LoadConfig_Adjustment();
    //配置Adjustement()
  //有关程序
}else{                //P00='0',工作模式
   UnloadConfig_Adjustment();
    LoadConfig_Timing();
   //配置Timing()
  //有关程序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