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 我的keil过一段时间打开为什么会出现以下情况

楼主(2010-06-05):
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[P6SPTE$CE@K3PQAZUM)4ZE.jpg

网友A:
你贴的图片看不见啊

网友B:
startup.a51文件路径改变了。
重新指向正确路径。

网友C:
还是路径问题

网友D:
重新编译一下,应该就好了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那应该怎么办了

网友E:
将startup.a51栓掉,从新加进来就OK

网友F:
重新安装或者是安装目录下不要带有中文目录,最好安装在C盘

网友G:
重新编译下就可以了,可能是你改变过路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