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请教问题

楼主(2010-06-05):
R123是什么作用啊?

网友A:
与R125组成直流增益:)

网友B:
这个电路有点怪。
Aout显然是直流或频率很低的信号,经左边运放后可以控制右边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,使Signal加入一个直流。
但左边运放显然并没有交流放大作用,那么R123肯定不能起控制左边运放增益作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就是,Aout就是个直流信号,把Singnal给抬起来,但是实在不明白R123是什么意思,我感觉把R123去掉应该也可以吧?

楼主:
3# maychang [/
这个Aout信号是单片机的DA端输出的,用来保证基线电压不漂

网友C:
不加R123是RC高通滤波?
加R123传递函数不一样了,但不知道有什么用

网友D:
右边的运放同相端没有直流通路

网友E:
有直流通路的

网友F:
去掉R123频率特性不一样,看你的signal是什么样的信号了?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帮助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