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MB真心求解!!!

楼主(2010-06-05):
JZ4750芯片用CIM接口与SAA7113通讯,将PAL AV信号转换为ITU656数据,求SAA7113的芯片设置及JZ4750的驱动。JZ4750的驱动所用的操作系统是UCOSII。
有知道者请联系QQ 5953508 请注明,解答问题

网友A:
君正的源码不开放的,再说也不知道该芯片是否有这种接口驱动,MP4上是没用到过这种CIM接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