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隔4N25的1管脚接多大电压?

楼主(2010-06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,但要串限流电阻。

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,这个的正向电流额定为60mA,我串了100欧姆的电阻。这样就可以了吗?谢谢您!

网友A:
60mA 是最大电流,一般不用如此大的电流。具体手册中有一幅关于IF相对于IC的对应关系图,你可以根据需要的IC来确定IF的大小。由此再确定电阻的大小。

网友B:
光耦是电流驱动,本身压降约两伏,加入相应的限流电阻,多少电源均可,只要你的驱动开关能承受那个电压
一般取电流10mA左右

网友C:
会有两伏的压降?没这么大吧?

楼主:
谢谢您!输入电流是10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