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
一个PNP管的问题

楼主:
上图中,如果CTRL输出低,并且VCC-A的大于3.3V时,电流是否
会灌到VCC3.3那边?很久没动过电路了,最简单的东西都模棱两可了

网友A(2010-06-06):
那就相当于三级管EC反接,也会有电流的

网友B:
如果VCC3.3高电平,CTRL低电平就导通

网友C:
我觉得是饱和导通状态

网友D:
我认为三极管不能导通

网友E:
三极管可以导通

网友F:
我觉得应该不会导通吧

网友G:
意见严重分歧

网友H:
会有电流··

楼主:
众说纷纭,都不知道,谁对谁错了,算了有空自己复习下电路

网友I:
当然会,不考虑饱和压降的话相当于双向短路